关于keilmdk编译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09):
我使用的是keilmdk学习ARM,在书上看到说每段ARM汇编都要有一个ENTRY入口点,之前用ADS的时候试过没有ENTRY会提示错误,但是为什么在用KEILMDK的时候同样的程序我把ENTRY删掉后同样可以编译通过呢?

网友A:
ENTRY只是为了在连接时产生作用。有些软件会采用默认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