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我的PCB 请指正

楼主(2013-04-09):
PCB, pc, AC

网友A:
铺铜距离走线太近了,至少0.5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铺铜距离走线太近了,至少0.5mm

请问 这个怎么改啊?谢谢

网友B:
挺简单的板子。不难。走线容易。安全间距可以调大一点。 还有点我好奇的是,怎么GND是走线。大的普通没连接到GND上?????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挺简单的板子。不难。走线容易。安全间距可以调大一点。 还有点我好奇的是,怎么GND是走线。大的普通没连接 ...

安全间距调大 感觉不好从VCC1 Vcc2走线啊 ? 另外最后一句什么意思,大的普通没连接到GND上?怎么说?

网友C:
铺铜和PCB走线太近,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安全间距调大 感觉不好从VCC1 Vcc2走线啊 ? 另外最后一句什么意思,大的普通没连接到GND上?怎么说? ...

铺铜

网友D:
泪滴补的太脆弱了,没有双面铺铜的必要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泪滴补的太脆弱了,没有双面铺铜的必要把?

请问泪滴怎么强一点?铺铜主要是想让板子更牢靠一点,板子是要做高温测试用的

网友E:
简单的板,线有连接上了基本就可以用,不太规范但问题不大。左边器件再摆整齐点,线不会歪歪扭扭的。

网友F:
好厉害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