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生成原理图的问题,求指导

楼主(2013-04-09):
这样子的一个文件怎么生成原理图?????哪个是总图啊???我点那个文件夹没有design这项,点下面的.sch文件好像只能生成单个的网络表啊

网友A:
自己建个总图,把它们都加进去就行了。

网友B:
我猜,MAIN是总图吧。
14年了……99SE,真是非常的怀念啊。WIN98的风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,MAIN是总图吧。
14年了……99SE,真是非常的怀念啊。WIN98的风格。

里面是空的

网友C:
设置个A1 全部复制进去,搞定
或者自己弄个总图,连接子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