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求助,Buck电路中电感值的选取?

楼主(2013-04-09):
输入为42V,输出5.1-40V可调,频率200Khz,最大输出电流10A。所选取的芯片为L4970A
下面是我的计算方法,在网上找的,不知道是否正确?

1. 計算電路中開關的週期T:T=1/f=1/200 kHz=5μs
2. 計算電路中開關的占空比D:Dmin=Vo(min)/Vin=5.1V/ 42V=0.12
Dmax=Vo(max)/Vin=40V/ 42V=0.95
3. 計算開關導通時間Ton:Ton(min)=TxDmin=5μs×0.12=0.6μ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(max)=TxDmin=5μs×0.95=4.75μs
4. 計算電感的紋波電流dI,一般不超過最大輸出電流的10-30%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max)=Io×0.3=10A×0.3=3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min)=Io×0.3=10A×0.1=1A
5. 計算電感兩端的電壓V:V=Vin-Vout(min)- Vdiode=42V-5.1V-1V=35.9V
6.計算最小的感應係數,由V=LdI/dt得出:Lmin=Vdt/ dI=35.9V×0.6μs/3 A=7.18μ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max=Vdt/ dI=35.9V×4.75μs/1 A=170.5μH
7. 計算考慮誤差的感應係數,考慮到與標準之間20%的偏差和在額定電流下會有10-35%降幅:Lmin=7.18μH/(0.8×0.65)=13.8μH ,
             Lmax=170.5μH/(0.8×0.65)=328μH  再考慮到工作在連續電流模式下,因此感應係數調高到15uH,330uH。
8. 計算峰值電流Ipeak:Ipeak=Io(max)+dI/2=10A+1.5A/2=11.5A

二楼附上原理图

楼主:
图中电感的值为150uh,现在问题是150uh的电感不好买,因此寻求其他代替感值。因此我的结论是在15uh-330uh的电感值都可选取,不知道是否正确?

网友A:
感谢【道】老师的理论分析。这个电感可否用现有的废旧PC机器的开关电源,里面有一个很粗状的磁芯电感线圈,留下粗线绕制部分,拆除细线的部分,也不知电感量有多大,或者重新绕制,不知方法能不能行的通。请老师指点一下,我的想法是可以就地取材。

网友B:
没这么详细的计算过呢,以后要自己算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【道】老师的理论分析。这个电感可否用现有的废旧PC机器的开关电源,里面有一个很粗状的磁芯电感线圈, ...

我也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准的上事情,应该可以重新绕制的,只要选的线能过这么大的电流

网友C:
1: 没什么问题
2: 也没什么问题
3: 也没什么问题
4: di可不是这么算的, 假设断续状态下,40v,10A输出,di只有3a,合理吗?
... ...
剩下的就不说了,接着错下去.

由于电压是宽幅可调的.
可设定中间电压为临界状态,依此条件算出电感值.
低于此值电路工作在断续状态,高于此值电路工作于连续状态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: 没什么问题
2: 也没什么问题
3: 也没什么问题

支持。
不过,4:LZ是完全按CCM计算的,

网友C:
最低负载就ccm模式,怕电感会饱和.

网友E:
4,  Lmax=Vdt/ dI=35.9V×4.75μs/1 A=170.5μH  这个错了.

4.75uS的导通时间对应的是40V输出, 电感两端电压只有2V, 于是计算结果多了19倍, 这钱本来是喝酒用的, 就这么给浪费了

网友F:
呵呵   学习一下    顶一个   呵呵

网友G:
计算出的数值一定要在实际电路中运行、测试、修正…该电路电感易大、不易小!百分之十是允许的!……………

网友G:
批量生产时;由于器件指标散离性、可改频率改正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支持。
不过,4:LZ是完全按CCM计算的,

http://www.ti.com/tool/powerstage-designer网友介绍的TI的一个软件,专门算这个参数的

网友H:
擦,没有算错吧!道,你最近不是泡妞了吧

网友I:
的身体分公司的认同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