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运放实现电压转电流电路

楼主(2013-04-09):
这个图是我实现V转到I的电路,但是原理不是很明白,有点想不明白是怎么实现的,请指教

网友A:
以非常强的电流反馈实现的,R17是电流取样电阻。

楼主:
我这个是需要输出电流的,电流应该是输出才对啊,这样不是只有输入吗,比如电流输出是IOUT3,应该是从这输出电流才对,这样的图只能外部输入电流啊

网友B:
VOUTA的电压变化会引起U18B引脚6上的电压变化   由于mos管的Vgs有一定的电压使其导通电阻很小  可以不计
当引脚6上的电压一定是   则电流I = V6/R17  就实现了电压控制电流的变化
具体关系自己推到一下

楼主:
那IOUT3是不是要接一个外部电压才能有电流输出,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地方,如果这样的,电流就不是由IOUT3输出的了.我是想应该是IOUT3应该是输出电流才对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IOUT3是不是要接一个外部电压才能有电流输出,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地方,如果这样的,电流就不是由IOUT3输出的 ...

我也在想这个是怎么个情况

网友C:
求大神给解释一下呀。

网友D:
GND 和 I out 两个脚之间提供电流源

楼主:
我也是刚想明白,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入负电压,那么就可以在IOUT3输出电流了,可以组成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