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5系列

楼主(2013-04-09):
105系列的外部晶振一定要用25m的么,用8m或者12m的会有什么问题么,我修改了文件中外部晶振的数值,将倍频后的系统时钟2分频输出,可是不对,如果直接用外部晶振,不倍频(12m的),就正常了

网友A:
不一定.
105 的时钟系统跟 103 有了很大变化.  要特别注意一下.
如果不用 USB 的话, 其实什么频率都可以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.
105 的时钟系统跟 103 有了很大变化.  要特别注意一下.
如果不用 USB 的话, 其实什么频率都可以用. ...

如果用usb呢,必须是25m的?

网友A:
稍微有些限制, 能给 USB 模块分配到 48MHz 频率就可以.

网友B:
105外部晶振可以在3M-25M之间,如果需要用USB,只要能保证OTGFSCLK时钟为48MHz就可以(去看参考手册RCC章节的Clock Tree),有一点误差也没关系,像ST推荐的USB和I2S同时使用,晶振是14.7456MHz

网友C:
顶一个   问题束手无策   希望楼主解答一下  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顶一个   问题束手无策   希望楼主解答一下   呵呵

看105的时钟树你就知道了,和103的不一样,用8m,12m晶振要修改启动文件的默认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