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DISCOVERY可以同时录音 同时放音吗?

楼主(2013-04-09):
看到这个STM32F4DISCOVERY板子,不知是否可以同时采集声音,同时播放声音?
如果,可以。
我准备再接个wifi模块,做个wifi对讲机。

关键是  STM32F4DISCOVERY可以同时录音放音吗?

网友A:
不是很了解   需要看一看   呵呵   顶一个   呵呵

网友A:
你这一块可以向FAE请教  或者看技术手册   呵呵

楼主:
嗯。那只能直接去看看资料

网友B:
关键是看软件怎么做, 如果不涉及数据压缩的话, 同时做这两个任务对 STM32 来说并不困难. 况且还有 DMA 的支持呢

网友C:
STM32F4DISCOVERY可以同时录音放音。
目前的例子可以单独录音或放音,而放音的运算量小,所以没问题。
其实LZ需要的不是录音+放音,而是接收声音+放音,比例子少了保存的U盘的动作,所以更没问题。

网友D(2016-11-13):
设计一个语音录放系统,能够录制不少于16段语音,直接写满FLASH为止。利用LCD实现操作界面,具有录音,播放,删除等功能。录放过程使用压缩算法,把12bit数据压缩成8bit数据进行存储,再把8bit数据解压缩成12bit播放,该算法可以参考<通信原理>课程。该题目需要单独制作一个话筒放大器与功率放大器。 现有条件:STM32开发板资源:A/D,D/A,W25X64 Flash,LCD, 按键。

网友E:
可以,软硬件都不成问题的。

但是如果哦楼主的 192KZ 24BIT 的音频数据,压缩为MP3或者是FLAC等 格式,这个估计 需要 比较大的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