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中颖88F54程序丢失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09):
以上所使用的芯片有16K 可是我只用到了11K左右 就有程序丢失,导致机器的显示没有,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有的话还望告知下,如何解决。
由于时间紧 还望大家帮帮忙吧!
此款芯片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,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就是在前一段时间,为满足客户需要,机器上有点改动,程序量增加,就出现了以上问题,,。。。

楼主:
问题是找到了,就是不能加密,完全不能加 ,不加就会有显示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A:
显示用到查表吧?数据放在CODE里吧?加密有两组选项B0、B1,B0禁止工具校验读取,B1是禁止程序指令读取ROM的,你把B1选上,就不能读取CODE内的数据了,所以不能显示了。

楼主:
那我想请问下,显示程序是一样的 之前我也是这么加密,没有出现以上问题,我就多加了点程序就出现这个问题了,楼上说的确实有道理,可是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。

网友B:
b0 b1 加密的问题 超级加密不能用mov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