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两个电机推动一个物体走斜线

楼主(2013-04-09):
在二维坐标系中,用两个电机推动一个针尖(就是把图案打印在背面上的那种机器)走斜线,有什么思路?

有人和我说用直线插值,但我发现那是X,Y轴电机分开走的(我们老大说这种机器要X,Y轴同时动)

这里还想确认下这种机器打印斜线的时候是X,Y轴电机同时运动?还是先走X轴,再走Y轴?

网友A:
当然可以同时。

网友B:
当然是同时运动。要不打出来就是折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同时。

请问要是同时走,怎么去控制?
单位时间内,X轴电机要走10,Y轴电机要走5

直接算好脉冲,让他们走就行了?

网友C:
X轴每2个脉冲,Y轴1个脉冲就可以了,别忘了机械是有惯性的

网友D:
楼上说的很对。

网友E:
1格2格 只能是个比俞把,真要这么小。。。。哪可难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