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65,JLINK烧不进程序了

楼主(2013-04-09):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程序问题搞坏芯片了。
只是用自己写的宏地址访问寄存器,初始化时钟,刚开始单步能条,然后全速运行的时候直接挂了
刷了一堆信息出来 最后显示
NO APB-AP FOUND 后来就烧不尽程序了
啊啊啊 万恶的代码啊,不过感觉代码没问题啊....郁闷
芯片怎么烧坏了吗?有什么解决办法?

网友A:
程序是不会搞坏芯片的,你断电一段时间在看看估计就好了。
但是你有外围器件的话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B:
如果硬件没有问题一般重新上电就好了,现在jlink都支持SWD,用起来真是很舒服,还是cortex核好,以前jtag线太多了

楼主(2013-05-16):
引用 网友A:
程序是不会搞坏芯片的,你断电一段时间在看看估计就好了。
但是你有外围器件的话就不好说了。 ...

后来发现是自己学写系统时钟驱动时,初始化有些错误,导致系统跑不起来,后来用JLINK烧不进程序。
最后发现用ISP烧好的程序以后就可以恢复使用JLINK烧程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