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正切函数

楼主(2013-04-09):
请问下大家:求反正切是利用查表的方法快还是直接利用函数快?

网友A:
应该是查表快的. 只是如果是浮点型自变量, 表格如何做是个问题了

网友B:
应该是查表法比较快,如果使用函数块,那计算量比较大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说法的,查表法简洁快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