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arm学习串口过程中的一些问题,希望大神们帮助

楼主(2013-04-09):
在用串口调试的过程中,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数据,一会是对的,一会是错的,还有今天调试是好的,结果第二天再重新运行程序就出错了,现附上程序代码,求大神们指正。用IAR编译的

#include <nxp/iolpc2148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ic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 uint8;                   /* defined for unsigned 8-bits integer variable       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*/
typedef signed   char  int8;                    /* defined for signed 8-bits integer variable              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*/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;                  /* defined for unsigned 16-bits integer variable       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*/
typedef signed   short int16;                   /* defined for signed 16-bits integer variable                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*/
typedef unsigned int   uint32;                  /* defined for unsigned 32-bits integer variable        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*/
typedef signed   int   int32;                   /* defined for signed 32-bits integer variable                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*/
typedef float          fp32;                    /*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(32bits) 单精度浮点数(32位长度) */
typedef double         fp64;                    /*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(64bits) 双精度浮点数(64位长度) */

//系统时钟宏定义
#define XTALFREQ 12000000         //XTAL frequency in Hz
#define PCLKFREQ (XTALFREQ/4)     //pclk must always be XTALFREQ/4?

//函数宏定义
#define SetBit(x,y);       ( (x) |= (1<<y) )
#define ClrBit(x,y);       ( (x) &= (~(1<<y)) )
void UARTO_SendBuf();

typedef struct UartMode
{
  uint8 datab;
  uint8 stopb;
  uint8 parity;
}UARTMODE;

uint8 rcv_buf[8];
volatile uint8 rcv_new;

void UART0IntHandler(void)
{
  uint8 i;

  if((U0IIR&0X0F)==0x04)
  {
  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rcv_buf[i]= U0RBR;
  }
  rcv_new=1;
  }
  VICVectAddr=0x00;
}

void UARTO_SendByte(uint8 dat)
{
  U0THR=dat;
}

void UARTO_SendBuf()
{
  uint8 i;
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UARTO_SendByte(rcv_buf[i]);

    while(U0LSR&0X20);
}
void uart_int(void)
{

  //配置UART1的寄存器
  /*Configure UART1 to 9600 buad, 8 bit, 1 stop, no parity */
  U0FCR = 1;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FIFOs whether used or not
  SetBit(U0LCR,7);          // U1LCR = 0X80-enable access to divis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atch bit, necessary for setting baud rate
  U0LCR |= 3;               // Eight bits U1LCR = 0X83
  ClrBit(U0LCR,3);          // No parity
  ClrBit(U0LCR,2);          // One stop bit
  U0DLL = PCLKFREQ / (9600 * 16);
  U0DLM = (PCLKFREQ / (9600 * 16)) >> 8;
  ClrBit(U0LCR,7);
}

int main(void)
{

  rcv_new=0;

  PINSEL0=0X05;

  uart_int();

  U0FCR = 0x81;
  U0IER = 0x01;

  __enable_interrupt();

  VICIntSelect = 0x00;
  VICVectCntl0 = 0x20|0x06;
  VICVectAddr0 = (uint32)UART0IntHandler;
  VICIntEnable = 1<<0x06;

  while(1)
  {
    if(rcv_new==1)
    {
      rcv_new==0;
      UARTO_SendBuf();
    }
  }

}

//irq 中断入口
#pragma vector=IRQV
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(void)
{
void (*interrupt_function)();
unsigned int vector;

  vector = VICVectAddr;     //获得中断向量.
  interrupt_function = (void(*)())vector;
  if(interrupt_function != NULL)
  {
   interrupt_function();  //调用向量中断函数.
  }
  else
  {
    VICVectAddr = 0;      //清除VIC中的中断.
  }
}

//fiq中断入口
__fiq __arm void fiq_handler (void)
{
  while(1);
}

楼主:
难道没有人回答吗?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看波形

今天问了老师,老师说调试出错时很正常的,但是这个程序U0RBR的值存不进rcv_buf这个数组里面,我单步调试过,可以接收到数据,就是存不到数组,所以发送的时候也就没有收据可以发送了,希望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程序,哪里出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