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3的存储器拓展问题?

楼主(2013-04-09):
鉴于cy3866-040为3系最高配置芯片,64k flash,2k E2PROM,8k SRAM,相对其进行存储器拓展,请教一下比较成熟的有哪些方案?另外好像EMIF接口给出的几个都是cypress的存储器另外就是扩展SD卡需要注意的地方,呵呵,以上都是个人困扰的地方,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!谢谢!

网友A:
你可以看一下EMIF接口的datasheet, 它支持8 位、16 位、24 位地址总线宽度 8 位、16 位数据总线宽度支持外部同步存储器 支持外部异步存储器支持存储器自定义接口。

网友B:
好像有一个视频,我给你找找

网友B:
http://www.cypress.com/?rID=56752
楼主先看一下数据手册,视频我再找找,一时找不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