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 5.1问题

楼主(2013-04-09):
我打开CCS 5.1.1.00031时总出现log文件出错,开始安装时还能用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能用了(用得还不够90天),重装或系统恢复都不行!!急着学launchpad去比赛,软件又不能用!请问高手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??

楼主:
如果不行告诉一下还能用哪个软件给launchpad烧程序呢????????//安装时错误提示:AN error has occured.See the log file C\Users\cai\workspace_v5_1\.metadata\.log.

网友A:
把下载的安装软件放置在纯英文目录下,不要有中文字符,安装后的文件也是一样。

网友B:
用iar代替一下用用吧。

网友B:
网上应该有**的版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