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模块不好用

楼主(2013-04-09):
用3.3V给VCCA,地给VSSA,VREFLO,VREFHI是3V,但是有的AD管脚就坏了(电压不对)呢,而且电压对的AD管脚读到的AD值也不对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:
另外,cpu的一些IO功能和PWM功能经过测试还是好使的。

网友A:
从原理设计上没什么问题,也可以直接对照的合众达的板卡原理图。
电压不对,没上CPU测试肯定不行的,因为需要有CPU初始化、AD初始化等过程的,之后再查。还有不建议这种分压方式,可以直接给个0~3.3V的直流信号,或者直接给个信号发生器给的。
最后建议看看PCB这块,数字和模拟的处理上。

网友B:
VREFLO,VREFHI管脚,它的范围0~3.6V,不会因为你这样而烧坏引脚。
“电压不对”、“AD值也不对”,都是怎么个不对?

网友C:
也有可能是PCB的原因 , 或者焊接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