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程序烧不进去

楼主(2013-04-09):
为啥一样的产品通过JATG烧写程序,大部分程序都能烧进去,其中有几块程序烧不进去,现在也找不出原因,现在确定编程器是没问题的。请大神指点是怎么回事呢,都会有哪些原因会造成程序烧不进去呢

楼主:
紧急求助各位

网友A:
只能说多试几次,我的几块板子也是有时候烧不进去。多试试就ok了!!不过用bsl烧写没发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换个IC试试

网友C:
虚焊了吧?

网友C:
看看晶振电源?

网友D(2013-07-25):
430那个型号看看是不是和我用的是一样的

网友E:
应该是虚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