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controlSUITE里面的中文是乱码这个问题?

楼主(2013-04-09):
为什么controlSUITE里面的中文是乱码?如何解决

楼主:
右键改编码模式都不行呀

网友A:
把浏览器的编码改成自动选择,出来就不乱码了

网友B:
不知道三楼的方法好用?

网友C(2013-11-29):
右键,编码格式

网友D(2014-04-17):
右键,编码格式 自动选择

网友E:
使用utraledit打开

网友E:
全都是乱码?

网友F(2014-08-06):
右键->编码->其他->uincode(utf-8)

网友G(2014-09-24):
ie里设置下
点右键,改编码模式,试试看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右键->编码->其他->uincode(utf-8)

这个应该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