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X怎么用

楼主(2013-04-09):
有经验的说说

网友A:
常与数据指针(DPH,DPM,DPL)共同使用来对某一片RAM区域进行读写操作

楼主:
哦,打个比方呢

网友A:
程序初始化的时候,通常会把所有的用户RAM清零,就可以用到索引寄存器及数据指针。

网友B:
设置好DPL,DPM,DPH后,就通过INX来读写对应的寄存器单元了。DPL,DPM,DPH 3个寄存器组成了10bit的数据指针。这个指针里面的数据是对应寄存器单元的地址。

网友C:
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寻址操作。对INX的读写操作其实就是对DPL,DPM,DPH所指向对应单元的数据操作。

楼主:
数据指针能直接寻址数据存储器吗?

网友D:
当然可以了

楼主:
那指针地址呢?

网友E:
指针地址储存在寄存器DPH (3 位),DPM (3 位) 和DPL (4 位)

网友E:
寻址最大范围为3FFH,通过它可以读写由DPH,DPM和DPL 指定的数据存储器。

网友F:
数字问题在一些时候真不成问题

楼主:
结贴啦,大家晚安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