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频传输系统设计,从HDMI口提数据方便还是DVI-D口提数据方便?

楼主(2013-04-09):
想做PC机的视频处理传输系统,传输的信号为数字信号,那么数字信号是采自显卡的HDMI口方便还是DVI-D方便呢?
另外,二者的视频传输效果也没什么区别吧?不要方便是方便了,传输效果却大打折扣了就不好了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A:
可能HDMI比较好,因为更加通用且强大,方便后续扩展……

网友B:
你会哪个,哪个就方便。

如果都不会,你能找到哪个的方案,就哪个的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