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流伺服驱动器怎么知道PLC发了多少脉冲??!

楼主(2013-04-09):
上位机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,那伺服驱动器怎么知道他发了多少呢?(前提是,既让伺服驱动器正常控制伺服电机,又可以及时改变速度和旋转角度)?

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一下,谢谢了

楼主:
对了 我用的是dsp2407

网友A:
脉冲加方向,伺服驱动器当然知道个数呀,不就计数吗,配合编码器和电子齿轮比就知道plc是希望往哪方走多少了。当然伺服具体怎样来执行就复杂了,我只使用,只知道有位置环速度环还有啥电流环。伺服都会滞后或者过冲,只是跟随性做得好一般情况下感觉不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了 我用的是dsp2407

: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怎么了?

网友:
二师兄说详细点:

网友C:
是由编码器旋转位置反馈给PLC信号由PLC发送指令给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旋转角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是由编码器旋转位置反馈给PLC信号由PLC发送指令给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旋转角度 ...

读回来有啥用呢,难道你对脉冲频率还要来个PID啥的,速度控制到是可以读回来,PLC的运算能力有那么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