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151G3的低功耗问题

楼主(2013-04-09):
我想问一下,进入HALT模式前应做哪些处理?
我的板子外围连了17个通道的AD,在进入HALT模式后,电流在230uA,其间的电压是3.5伏,
该关的外设时钟都关了,而且将内部参考电压也设置成关闭状态,但电流就是降不到数据手册上的值。。。。。

还请各位多多关照,帮助一下

网友A:
这么大电流, 肯定还有在工作的东西

楼主:
        CLK_SWR = 0x01;        //选择HSI作时钟源
        CLK_CKDIVR = 0x03;        //主时钟分频器8分频
        CLK_CRTCR = 0x00;        //无RTC时钟
        CLK_PCKENR1 = 0x00;        //
        CLK_PCKENR2 = 0x80;        //关闭外设时钟,BOOT ROM模块除外
        PWR_CSR2 = 0x02;        //在HALT模式中关闭内部参考电压

                PA_DDR = 0x04;
        PA_CR1 = 0x14;
        PA_CR2 = 0x00;

        PB_DDR = 0x00;
        PB_CR1 = 0x00;
        PB_CR2 = 0x00;

        PC_DDR = 0x43;
        PC_CR1 = 0x43;
        PC_CR2 = 0x00;
这些代码是我程序中的初始化,其它就是一条    halt 指令
硬件接口方面仅与AD和调试接口有连接,其它我都断开了,
现在我真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分需要处理才能达到理想功耗了。

求教!!!!

        PD_DDR = 0x00;
        PD_CR1 = 0x00;
        PD_CR2 = 0x00;

网友B:
建议第1步:先参考ST提供的例子,实现约0.4uA的HALT电流。
ST提供的例子,可以参考低功耗例子,或者STM8L-Discovery板子Demo的整个项目

楼主:
自己项目的板子有,DISCOVERY的板子也有,没有ST例程,原本想来是简单的事情,搞 得有点复杂,今天又试了一下,时钟HSI切LSI,可以正常切换,但执行HALT后,功耗还是老样子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自己项目的板子有,DISCOVERY的板子也有,没有ST例程,原本想来是简单的事情,搞 得有点复杂,今天又试了一 ...

有STM8L-Discovery板子就容易试,在google里搜索stm8l-discovery demo,就可以找到ST的例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