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布局的时候是考虑美观布局,还是说为了布线方便来布局

楼主(2013-04-09):
布局的时候是考虑美观布局,还是说为了布线方便来布局?比如想把电容电阻都排列在一起,这样看上去比较整洁,但是线会比较麻烦.第一次画,很没经验.

网友A:
必须是方便优先啊,布局最核心的是要做到干扰最小

网友B:
美观比较重要。看着不闹心才行。

网友C:
性能第一,美观其次

网友D:
对于老鸟来说性能第一 美观第二。但楼主似乎不是老鸟,所以要注重美观。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慢慢的知道哪些布线对性能有好处。
所以我说现阶段而言 美观第一 性能第二。

而楼上是大侠级人物  他的情况不适合你

网友E:
功能实现了   之后是美观问题   合理布局   呵呵

网友F:
布局是有一些规则可以参考的,比如:
* 先整体,后细节;
* 先摆主要、敏感、与结构密切相关的器件,然后次之,最后电阻电容;
* 划分好功能模块区域;
我布局的时候,会从整体上感受下布线的方便。布局和布线是互相的,有的时候为了布线方便,但布局起来就感觉很别扭。

网友G:
一般低速的谈不上什么干扰,当然应以质量为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