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单片机内部AD的阻抗

楼主(2013-04-09):
用分压法做一个测电阻(1K-300k)的电路,分压电阻10K
单片机主频16M,采用内置的AD(10位),AD模块的采样速率与主频有关,所以不可能降的太低。
如果AD连续采集的话,发现阻抗比较低,对电路影响大。
加个运放的话,又要求是轨对轨输入输出
各位大神,请教了,这个怎么弄。。

网友A:
加个电压跟随不行吗

网友A:
实在不行,搞个分辨率大点的

楼主:
加个电压跟随的话,不仅多了一个OP,并且还要求这个OP是输入输出RAIL - RAIL.。。

所以比较麻烦。。。

网友B:
你用的什么单片机?手册上怎么说

楼主:
STM8, 采样速率与主频有关,分频值最大时采样速率也比较高

查了说是采样速度越大,阻抗越小

网友C:
你的采样频率多少啊。其实从稳定的角度看,还是加一个电压跟随器比较好。

网友D:
如果是做产品,应该加个电压跟随。用不用轨对轨那看你的测量电阻的范围了,你这个电路感觉不用轨对轨也可以呀。

网友E:
不用运放的,分压出来,AD上并个1uf电容再采
另外"如果AD连续采集的话,发现阻抗比较低,对电路影响大"这句话不是很理解,你怎么知道阻抗比较低呢?直接表象是什么呢?

楼主:
用运放的话,运放电压与单片机内部AD的参考电压是一样的,所以如果检测电阻范围比较大的话,轨对轨是要的,不过可以把运放电压提高。。。

如果不用运放:  MCU主频16M,AD频率 分频 /128  即 125k  , 一个点10个周期,差不多12KSam/s  , 对于产品还来很高了,有个500Sam/s 其实都可以了。

楼主:
如果AD连续采集的话,发现阻抗比较低,对电路影响大

AD的结果偏差比较大,特别是所测电阻比较小的时候,用万用表测电压也与理论的分压公式有偏差。,加个运放就好多了,就是会产生饱和。。。

网友F:
1,如果单片机AD的内阻很小,以致于影响到你的测量精度,那么你可以改变10K的值,比如降低它。
2,你对1k-300k的电阻测量分辨精度是多少,如果不需要太精细的话,可以不实用轨对轨的运放。
3,如果你对精度要求很高的话,建议你分区间段测试电阻,就像智能外用表一样,自适应量程,从而保证在宽量程范围内,都能有很高的精度。

网友G:
SAR ADC采样频率越高,等效内阻越小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均值,输入电流是脉冲性的。
在采样阶段,内部开关打开,对内部电容充电,转换阶段输入开关断开,不吸收电流。
因此,要降低内阻的影响,可:
1.增加采样时间
2.输入端并电容
3.降低采样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,如果单片机AD的内阻很小,以致于影响到你的测量精度,那么你可以改变10K的值,比如降低它。
2,你对1k-3 ...

1. 单片机内阻应该不算太小,可能100K的样子,10K的值,是根据测试温度(-45 - 80),每变化一度对应AD变化多少算出来的。至少得保证每变化一度有2个AD的变化 。
2. 测温精度正负1度,对应每变化一度至少有2个AD的变化
3. 分区段算是好的方法,如果下次做高精度的话。

谢谢您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SAR ADC采样频率越高,等效内阻越小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均值,输入电流是脉冲性的。
在采样阶段,内部开关打 ...

首先谢谢您的回复

1. 增加采样时间,每个数据的采样时间是一定的(跟主频与分频因子有关,已经设为最小的)。是否换成单次采样 ,采样完了延时多少个周期,再开始采样,这样是否可以增加采样时间??
2. 输入端并电容,这个方法比较好,0.1UF 的怎么样??、
3. 采样频率已经最低了,但还是很高,内置的AD不像  C个妈D偶  弄AD可以把采样频率降很低。

网友H:
我建议你看看SAR型ADC的内部结构和原理,自然会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