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,便宜点的CPU能低到多少钱

楼主(2013-04-09):
现在有个配套产品的单子,测量0-50mV的电压信号,用两位LED数码管显示,

说白了就是一路电压测量,精度要求很低,另加几个管脚带LED,功能很简单,

想问一下,便宜的CPU价格能低到什么程度,请熟悉的朋友推荐一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修改:

明确一下要求,需要一个14P的CPU,不需要AD,要有内部振荡器,不少于11个IO端口,用量3K/月。

欢迎各位供应商推荐,请说明准确型号,价格,谢谢。

网友A:
LZ想要用低到什么价格的芯片呢

网友B:
只要量够大,没有最低只有更低

网友C:
几个二极管、三极管、电阻电容都能搭起来,不一定要用单片机了。

网友D:
价格最低的CPU三元左右吧

网友E:
一块多钱。你这个要推LED,引脚需要多些,不然可以更便宜。

网友F:
可以参考台湾笙泉单片机啊,有一块多的,性能也好,当让也有高性能高价位的。
可与我联系参考选型表哈~QQ:2321611915

网友G:
几毛钱的都有,看你量了

楼主:
客户每个月要3K件,这个大概是平均每月的量,产品稳定了可能一次采购半年的用量,那么最少每次10K片的用量可以保证吧。

整件产品的成本要控制在5元以下,算上线路板、数码管、稳压片、电阻、电容,可能还要一片运放,抛开这些外围,CPU要控制在2元以下才能有利可图。

原来想着用ICL7107做,国产的2.5元一片,算了算成本差不多都5元多,没法做了。

不知道还有没有像ICL7107这样直接测量并驱动LED显示的AD,成本要低一些,当然,精度要求很低的,能从零显示到50就差不多了,折算下来不过6位精度。

总之,不管是什么牌子的CPU,还是别的什么,成本低就行呐

网友H:
台系有很多哎,例忪翰SN8P2711带12位AD也就1元多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台系有很多哎,例忪翰SN8P2711带12位AD也就1元多点吧

请问有渠道吗?这个量渠道不好的片子真不敢用啊

网友I:
STC的芯片也可以  如方便可加QQ 121306737.  帮助你选型

网友J:
都还可以,用起来没有差别

网友K:
几毛钱 吧!

网友L:
stm8 系列的,2元左右

网友M:
便宜的不少,几块钱。。

网友N:
0-50mv  就是检测精度分辨率1mv都要很准的吧 这个 不是简单的ad能做到吧?  楼主确定6位ad可以做到?

网友O:
唉, 看着大家讨论热心朝天,我却心凉得很. 5块钱里面再省能省出多少钱来? 利润不高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唉, 看着大家讨论热心朝天,我却心凉得很. 5块钱里面再省能省出多少钱来? 利润不高啊. ...

如果做到4块钱,那就是20的毛利,不少啦。

这是我不熟悉这类设计方式,估计熟悉玩具电路设计的兄弟们来做,搞不好2块多就能做出来。

用2块的和用5毛的芯片利润真的差很多呐,这个设计不控制成本的话,后面的利润就降下来了,

关键我这做个决定如果高一毛钱,车间的妹子们奖金可能就漂走了,,,亚力山大啊

网友P:
STM8S,中颖的2051在1.5元左右,不过需要运放,都是10Bit的AD,基准为电源电压;
中颖的165(085)大约3元吧,直接可用(24BitAD+PGA)加上数码管和电路板也差不多4块了,只需几个阻容元件即可
台系的还有几个也能满足,甚至单芯片就可以,大多是OTP或掩膜工艺的,开发入门有些难度;
另一个建议就是购买低成本的AD芯片,随便配个几毛的芯片显示就好,精度和成本都不错,国产(应该台系)在1元左右的AD很多,这样加上MCu也能在2元上下搞定

网友Q:
玩具电路的量都是很大的,1KK/年的量,一般开发用OTP/flash,生产用裸片,所以价格能很低。
以LZ的量来说,用OTP开发生产比较合适,找台系的8位机或4位机。

网友R:
民用的是需要蚊子腿上剐精肉:lol我工作以来用掉的单片机不知道有1K没,我们一年才用掉一两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