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B20单总线,就一根线,如何控制电平啊?

楼主(2013-04-09):
用一根线连接不要地线,那么总样实现高低电平啊?

网友A:
通讯只要一根线,电源和地线还是需要接的嘛,不然怎么工作呢……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讯只要一根线,电源和地线还是需要接的嘛,不然怎么工作呢……

不是只要接那根通讯线吗,电源和地好像可以都不接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是只要接那根通讯线吗,电源和地好像可以都不接啊

貌似楼主没有仔细看datasheet, 18B20单线实现通讯不假,但是你不给电源,哪个芯片也不干活啊.;P

网友C:
楼主,那个芯片有两种接线方式,中间的信号线也能做电源线,是串行输出,有专门的指令的

网友D:
数据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

网友E:
地线还是要的,电源可以不要

网友A:
封装图上也明明有电源、地线和数据脚呀:

网友F:
地线和数据线必须要,电源线不要也可以,就是寄生电源,等数据线为高电平时为芯片充电。

网友G:
有种工作方式,数据线也可以提供电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封装图上也明明有电源、地线和数据脚呀:

封装图是这样没错,但是怎么不看看图旁边的内容呢?
FEATURES
 Unique 1-Wire® Interface Requires Only One
Port Pin for Communication
 Each Device has a Unique 64-Bit Serial Code
Stored in an On-Board ROM
 Multidrop Capability Simplifies Distributed
Temperature-Sensing Applications
 Requires No External Components
 Can Be Powered from Data Line; Power Supply
Range is 3.0V to 5.5V
 Measures Temperatures from -55°C to +125°C
(-67°F to +257°F)
 ±0.5°C Accuracy from -10°C to +85°C
 Thermometer Resolution is User Selectable
from 9 to 12 Bits
 Converts Temperature to 12-Bit Digital Word in
750ms (Max)

还有第3页的Figure 1. DS18B20 Block Diagram

网友A:
嗯,既然这样的话,算我多事了,毕竟没实际用过,实在不该乱说的。那你就只接一根线试试嘛,这玩意毕竟是你在用,你才最有发言权滴。:lol

网友A:
哈哈,都是在百度上搜的,不要怪我无聊……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