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确定义了啊

楼主(2013-04-09):
undefi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file
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_GpioMuxRegs                     D:\ccs3.3\ccs3.3\MyProjects\prctise\EvPWM01\Debug\DSP28_Gpio.obj
_SysCtrlRegs                     D:\ccs3.3\ccs3.3\MyProjects\prctise\EvPWM01\Debug\DSP28_SysCtrl.obj
_EvaRe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ccs3.3\ccs3.3\MyProjects\prctise\EvPWM01\Debug\DSP_28Ev.obj
_EvbRe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ccs3.3\ccs3.3\MyProjects\prctise\EvPWM01\Debug\DSP_28Ev.obj
_InitPieVectTable                D:\ccs3.3\ccs3.3\MyProjects\prctise\EvPWM01\Debug\main.obj
_InitPieCtrl                     D:\ccs3.3\ccs3.3\MyProjects\prctise\EvPWM01\Debug\main.obj
>>  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'./Debug/EvPWM01.out' not built

楼主:
例如:GpioMuxRegs  在DSP28_Gpio.c确定有定义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例如:GpioMuxRegs  在DSP28_Gpio.c确定有定义啊

这些寄存器不在.c里面定义啊  在.h文件里面吧

网友A:
不行把程序上传了  大家帮你看看

网友B:
你要定义在.h里,然后在.c文件里用到的都要#include "xxx.h"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,我加了一个DSP28_GlobalVariableDefs.c  后,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了这个就ok了。

网友C(2013-10-23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,我加了一个DSP28_GlobalVariableDefs.c  后,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了这个 ...

大神你好,我也有你的问题,能给我一份你的DSP28_GlobalVariableDefs.c 文件吗,不胜感激,谢谢大神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大神你好,我也有你的问题,能给我一份你的DSP28_GlobalVariableDefs.c 文件吗,不胜感激,谢谢大神了 ...

我的qq981479113,文件也可以发qq邮箱里,谢啦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,我加了一个DSP28_GlobalVariableDefs.c  后,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了这个 ...

这个是TI提供的库文件,里面有包含一些外设的库定义,其中应该有一个文件叫做 DSP28_GPIO.h的,从文件名本身也可以看出来:DSP28全局变量定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qq981479113,文件也可以发qq邮箱里,谢啦

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