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简单的仿真

楼主(2013-04-09):
麻烦各位看一下,主要问题是1.用排阻的时候(图3),led灯两端都是显示高电平,两端都是红的,而改成并联电阻就没有了。2改成并联电阻的时候,led灯不亮了,可是电阻值都是一样的啊。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,占用各位时间真是不好意思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两端显示高电平LED灯还能亮吗,要还能亮的话就是软件的问题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端显示高电平LED灯还能亮吗,要还能亮的话就是软件的问题啦

是啊,感觉有问题,不过程序里面应该是亮的,知识排阻这个元件好像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