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图中三极管并联二极管的作用一问

楼主(2013-04-09):
图中,Uo为前一级的运放构成的比较器输出电压(+/-12V左右),K1为继电器,Uo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,继电器合上,LED亮,Uo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,LED灭。对于图中的D2我知道是续流作用,但不知D3是干什么的,望高手给予解答。

网友A:
同样等大神指导!!d2也看不出什么作用,求楼主解释一下!!!

网友B:
D3是防Uo端负电压击穿Q1之BE结
D2是接续K1线圈中不可瞬变之电流

对的。

网友C:
D2 续流二极管

网友D:
由于UO输出低电平为-12V,而一般三极管BE反向电压5~6v左右,所以如果接-12V,那么BE会反向击穿,所以用D3进行反向钳位。将三极管Q1的BE极反向在0.7V以内。

网友E:
保护二极管,防止三极管反向击穿

网友F:
D3防三极管反向击穿的

网友G:
都有道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由于UO输出低电平为-12V,而一般三极管BE反向电压5~6v左右,所以如果接-12V,那么BE会反向击穿,所以用D3进 ...

你的回答很正确,我已证实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3是防Uo端负电压击穿Q1之BE结
D2是接续K1线圈中不可瞬变之电流

谢谢

网友H(2013-07-03):
不错的帖子,学习了

网友I(2013-09-23):
长见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