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教定时中断问题

楼主(2013-04-09):
新手我想要个三相正弦信号,就用了查表法,400Hz,512个数据,也就是接近5us发送一次给DAC。用CTC模式。程序如下:
#include<avr/io.h>
#include<avr/interrupt.h>
long int i;
int a,b,c;
int s[]={0x80,0x82,0x83,0x85,0x86,0x88,0x89,0x8B,0x8D,0x8E,
0x90,0x91,0x93,0x94,0x96,0x97,0x99,0x9B,0x9C,0x9E,
0x9F,0xA1,0xA2,0xA4,0xA5,0xA7,0xA8,0xAA,0xAB,0xAD,
0xAE,0xB0,0xB1,0xB2,0xB4,0xB5,0xB7,0xB8,0xBA,0xBB,
...
0x7D,0x7E
};
void main()
{initdevices();
/*a=0;
b=0;
c=0;
i=0;*/
while(1)
{/*a=s[i];
b=s[(i+170)%512];
c=s[(i+340)%512];
if(i==512) i=0*/;}
}
void initport()
{DDRA=0xff;
DDRB=0xff;
DDRC=0xff;
DDRD=0xFF;
PORTD=0xff;
PORTA=0xFF;
PORTB=0xFF;
PORTC=0xFF;
}
void inittime0()
{TCCR0=0x00;
TCNT0=0x00;
OCR0=39;
TIMSK=0x02;
TCCR0=0x09;
}
void initdevices()
{//CLI();
initport();
inittime0();
sei();
}
ISR(TIMER0_COMP_vect)
{PORTB=s[i];
PORTA=s[(i+170)%512];
PORTC=s[(i+340)%512];
i++;
if(i==512) i=0;
}
问题:
正弦信号是有了,但是频率不对。分析的时候觉着应该是进出中断包括子程序时间都太长了,5us的时间根本应付不过来,输出的频率天壤之别啊。是不是这种方法只适合很少的查表数据。

网友A:
5*16=80,楼主要在80条指令(假设用16M的时钟)里面执行完查表,中断出入等,像你这样的处理程序确实够呛,不过你的这种需要,用avr肯定是可以完成,不过建议用汇编语言来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*16=80,楼主要在80条指令(假设用16M的时钟)里面执行完查表,中断出入等,像你这样的处理程序确实够呛,不过你 ...

恩,想过汇编,但是毕竟不熟悉就没具体操作过。不管怎样十分感谢哈

网友B:
感觉数值处理应该放在主程序里
中断CTC内 就是处理i
这样应该会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数值处理应该放在主程序里
中断CTC内 就是处理i
这样应该会比较好

十分感谢,三言两语如醍醐灌顶哈,我昨晚想着精简一下中断程序来着,只不过走了相反的路,是吧i放到主程序里去了。。。试了一下您说的,速度明显上去了,512采样还是未解决,但是256个是能够了。关键是,这个过程中对于中断的理解和使用又有了一点小进步。再次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数值处理应该放在主程序里
中断CTC内 就是处理i
这样应该会比较好

大神,还有个问题,虽然我是把PORT送数这个放在了while中改善了结果,但是实际上我进出中断的次数,以及每个5us内实际干的活是一样的,就好比是原来先走了个直路又走了段弯路,现在是先走了弯路又走的直路,感觉上路程是一样的,为什么最终的结果会差这么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,还有个问题,虽然我是把PORT送数这个放在了while中改善了结果,但是实际上我进出中断的次数,以及 ...

主要还是二楼的说的话
那才是重点 问题的所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