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编码器接口是否有必要判断DIR?

楼主(2013-04-09):
现在需要检测某两个时刻之间的脉冲数,我的想法是:比如要求出每10ms之间的脉冲数,当旋转方向不一样时,每10ms执行TIM_GetCounter(TIMx)得到一个值,将两次得到的值求差,即可脉冲数。若这样则存在一个问题:必须判断正反转,否则难以得到正确结果。
求指点,感激万分!!

网友A:
正反方向,编码器接口硬件应该会判断出的。具体你看看这部分的数据手册,我记得有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。用定时器的正交编码接口,可以直接读出寄存器中的数值,不用管正反转。

网友C:
定时器的正交编码接口怎么用啊
有大侠吗

网友D:
st为啥不把定时器做成32位的呢?是出于成本考虑吗?

网友B:
stm32F2xx和F4xx中的TIM2和TIM5计数是32位的,其它的都是16位的。

网友E:
仔细研究研究   问题不是很大   呵呵

网友F:
有机会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 谢谢了   楼主 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