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写这个程序

楼主(2013-04-09):
怎样用汇编语言来写这个程序?    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,存放在片内RAM区30H单无,函数Y存放在31H单元。请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:X  <=95时,Y=1

楼主:
95< X <105时,Y=2;X>=105时,Y=3。

网友A:
教你一个方法学用汇编。
先用C语言写,编译后模拟调试,看其反汇编代码。

网友B:
LS是个好方法。

另外,,思维即程序,要学会自己动脑,多用用就熟悉了。

网友C:
看我的

x        equ        30h
y        equ        31h

        mov        a,x
         cjne        a,#95,loop1
loop:
         mov        y,#1
         ljmp        loop4
loop1:
         jc        loop
         cjne        a,#105,loop3
loop2:
         mov        y,#3
         ljmp        loop4
loop3:
         jnc        loop2
         mov        y,#2
loop4:

网友D:
还用汇编啊

网友E:
对时间要求精确一般都用汇编

网友F:
8086和51用汇编还可以接受。

新型的单片机指令集用汇编,用菜农的话说就是开发完要住院的

网友G:
这么恐怖?

楼主:
赶紧闪人

网友H:
要想吃单片机这碗饭,看你能不懂汇编,我面试俩次都死在汇编,倒是用STM32开发的面试通过了,STM32也不用汇编。但汇编必须要向写C一样熟练,切身经验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