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005K6连不上STLINK,但STVP能执行“运行RAM的文件”

楼主(2013-04-09):
STM8S005K6早上IAR+stlink还可以正常调试,测试GPIOA的2口和3个定时器,都是正常的;下午不知道操作了什么,就一直提示“Tue Apr 09, 2013 22:27:38: 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005K6: gdi-error [40701]: Option bytes read error: not complemented; please use a programmer ”
使用STVP下载,也是一直失败。提示“Error : Error on Option Bytes (complementary bytes).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
Error : <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.”
但是“Execution a file in RAM”时候,能正常执行程序。

这是什么情况啊???刚开始接触STM8,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请大虾们多帮帮忙

网友A:
Option Bytes 出问题了,重烧一下Option Bytes 试试。

楼主:
重新烧写Option Byte?????????STVP里面把Option Byte都改成0?

楼主:
查了一天,发现我的VCAP是0.1uf的贴片电容。
这个会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???跑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工作了

网友A:
VCAP是0.1uf不行,应该1uF左右(0.47~3.3uF)

楼主:
郁闷啊!换了1uf的电容,还是会烧芯片啊

楼主:
我现在板上就1个MCU,外面焊接几个LED灯;刚才又搞烧掉一个芯片了;就是插电源,插STLINK;拔STLINK,拔电源;这样还能烧MCU,实在抓狂

网友B(2015-10-13):
楼主,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C(2016-12-08):
我是直接遇到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005K6,

网友(2017-12-23):
我用的是STM8S207RB,我用IAR烧录时出错提示和你的一样,但用STVP显示可以烧录进去,但程序并不运行,这是啥情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