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CNR201的应用

楼主(2013-04-09):
以上的这个图是我参考了很多的资料画的,但是实际上的的电路在电压变化的时候输出端基本上没有变化,更加让我纳闷的事情就是输出端的电压要好久才会稳定下来,它是从高电压逐渐减小到稳定的电压。我不知道这个现象是怎样造成的,我的负电压是由2596由24V转压到-12V的,会不会是这个电源的问题啊?求高手指点一下啊,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了,还有就是,其实我不懂第一级运放,我该怎样来计算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电压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高手们请不要飘过哦:'(

网友A:
虚短虚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96221-1-1.html

8楼电路即可

这个第一级的运放是是作为一个电压跟随器,目的只是为了提高一个稳定性么?R3是作为限流么?我看过好多的电路里面有像第二级运放那样做的,是一个积分电路吗?还是说那个电容仅仅是为了一个电容反馈(对于第二级运放我完全不理解,还请高手指点一下)当光耦内部以第一个二极管工作后,34引脚胡产生一个4流向3的电流,56引脚是会有一个5流向6的电流,那么5现在是接地的,所以在6的引脚之上是会有一个负电压,(如果说输出要变化的话,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负电压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咯,可是二极管两端的压降不是一直恒定的么)最后一级的运放也就是起着一个反向放大,把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再进行AD采样。
      那个。。。我完完全全是新手,有很多模电的知识都是完全不懂,所以以上的分析可能在你看来很荒谬,可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一下

楼主:
麻烦高手们帮我看一下吧

网友C:
上面的电路分析是 "很荒谬".
34引脚产生的电流 是一个3流向4的电流, U1B 要想满足虚断条件, 所以需要 R3 给提供电流.
由于虚短, U1B 的 6 脚电压就是 AGND. 所以 输入电流就是 Ui / R3 (也就是 34 脚的反馈电流).
如果 34 脚给的电流不等于 Ui / R3, 运放 U1B 会输出通过 R4 调节 12 电流 (也就自动调节 34 脚的反馈电流) 同样, 56 脚的电流也就随着 Ui 的变化而变化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上面的电路分析是 "很荒谬".
34引脚产生的电流 是一个3流向4的电流, U1B 要想满足虚断条件, 所以需要 R3  ...

谢谢,除开这个34引脚的反馈之外,还可不可以给我讲解一下我其他的问题啊

网友D(2013-06-01):
你没有考虑K1系数,再看看手册吧,发光二极管最大电流只能到40mA,k1系数为0.48%

网友E(2013-08-04):
还是我来告诉你吧,第二级运放上的电容不是什么积分电容,你见过这么小的积分电容?那个电容是来消振的。平衡电路的分布电容。这个只有实际调你才会发现它的作用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