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照度检测芯片RSL230的,急!!!

楼主(2013-04-10):
我欲使用TSL230R与AT89S52控制器,实现通过AT89S52对光频转换器的频率测量来控制3个灯的开/关,以达到灯随环境亮度开/关,如当环境亮度暗到一定程度开1个灯,再到一定程度开2个灯,以此类推.请问是否可行,可否告知大概实现方式.另外,52单片机可否直接Pi以高电平输出触发TLC336A双向可控硅的开/关,以达到对灯的开/闭.还有就是TSL230R和TLC336A的成本怎样.请高人指教,谢谢
2009-05-05 21:41 补充问题
由于我做的是演示实物,应该以LED灯或发光二极管代替白炽灯,光源以直流电代替.觉得以晶闸管控制不合适,主要是不清楚光敏检测信号如何输入单片机,是否需要模数转换后,还有就是如何用单片机来控制灯的明暗
,求有写过这些程序的人指教!

网友A:
1,你的方案可行的。
2,单片机不能有效触发可控硅,因为可控硅需要很大的IG
3,光敏检测的有电阻型,电流型的,数字输出型的。你使用的TSL230R是数字输出型的,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相连。如果使用电阻型的,你可以根据分压,AD采样来判断当前光亮值,而且便宜,比如:Photocells A 9050,  A 9060;如果使用电流型的,你可以通过负载电压(同样AD采样)判断当前光亮值,但是有点小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