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这个单片机的问题很模糊,或许您觉得对问题很无语,求

楼主(2013-04-10):
1、通用寄存器区(00H-1FH)2、位寻址区(20H-2FH)3、用户RAM区(30H-7FH)这3 个RAM 在单片机工作时到底是怎样分配内存的,它们的内存又是怎样与引脚联系在一起的,比如说我用位寻址操作:sbit P1^2=1   它是被分配到上面的哪一个区内,是不是这个P1^2端口与位寻址区联系在一起了,还有定义的一些变量,如,char  int 它又被分到哪一个区,最不清楚的就是用户区,有那么大的内存到底用来存放什么,main 函数么?

网友A:
建议楼主先认真看看书吧,可能比在这里等他人回答效果好得多……:handshake

网友B:
RAM分为通用RAM和FSR,端口的控制寄存器用RAM实现,但是定义为FSR,所以FSR就是特殊功能寄存器,里面的每个位对应着特定的操纵功能,例如操纵端口输出高低电平或者读入端口电平状态。位区是指可以在RAM的一个区域以内实现按位访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