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建议 stc单片机 加强串口功能

楼主(2013-04-10):
例如 增加串口发送和接收缓冲区,增加计时器,缓冲区最好是独立的,不占用ram,8字节或者16字节足够,需要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,先把需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,然后设定好发送间隔计时器,最后写入发送数据个数,即可触发串口发送。串口接收也类似,设置好接收数目和字节间隔时间,例如,字节间隔设定为1ms,那么 只要前后2字节的间隔 小于1ms,就把这个2字节 都放入接收缓冲区,直到达到接收字节数 就触发接收完成标志,如果超时,即使接收字节数没有达到,也会 触发 接收完成,,当然如果间隔时间设为0,就表示不检测间隔时间,只检测接收字节数目,如果接收字节数设为0 就表示不接收任何数据

网友A:
意义不大哦

网友B:
STC做的是通用型的,特殊需求只能特殊处理。
多开几个“真”串口到是有必要的。

网友C:
楼主可以找牛B的姚工谈谈,看他能不能给你量身定做一款;P

网友D:
楼主的需求,其实完全可以软件解决
这类个性化的需求还有很多,如果都坐进去,也是不现实的

实际情况是,有一些专门针对某类需求的半定制MCU,一般称之为ASSP
但这类MCU必须有特定的用户群,也就是必须保证一定的出货量,IC厂家才会去设计生产这类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