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LP521-4与L298N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10):
上面那图为1图,下为2图
昨天在焊接板子的时候使用的是2图,结果单片机不能正常的驱动电动机,而改为1图后可以很好的驱动电动机。
问题:当P1.0为低电平时INPUT为高点平,而在P1.0为高电平时INPUT悬空。此时L298N把悬空视为什么电平啊?

网友A:
貌似图二的IO口可能检测不到或者不能及时检测到低电平哦……

参与就是学习的动力!!!谢谢了

楼主:
那是L298n的输入口是什么电平啊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那是L298n的输入口是什么电平啊?

经过这几天的查资料,L298N输入的应该为TTL 电平,所以在L298N悬空时也为高电平,从而和低电平输入时一样为高电平,电动机不会转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