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极性电容反向串联的作用

楼主(2013-04-10):
各位大侠,兄弟姐妹,最近看到一种衰减器。它里面的交流耦合电容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这样接呢?是设计者错了,还是有其它原因。

请问C1,C2为什么反向串联?有什么作用吗?
我做了如下测试:
1,测试电路:

2,测试方法
(1)使用隔离示波器TEK TPS2024
CH1:+(TP11),-(TP15);
CH2:+(TP11),-(TP12);
CH3:+(TP12),-(TP13);
CH4:+(TP13),-(TP15);
(2)信号源输入
sine f=1HZ,vpp=15v

3,测试波形:

4,为什么C4,C5两个电容电压分担的是一样呢,按照网上说法,在某个区间段内,应该反向的电容短接啊,端电压应为0?

网友A:
当无极性电容用,增大电容容量,无极性电容容量比较小。

网友B:
设计者怎么会错呢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无极性电容用,增大电容容量,无极性电容容量比较小。

感谢您的答复,请问具体如果实现无极性功能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设计者怎么会错呢

谢谢

网友B(点评):
这是一种学习态度,也是方法——别人的设计是对的(有可取之处)

网友C(点评):
别人的设计未必一定是对的~但是不明白就要搞明白~不明就里的照搬不可取

网友D:
俺觉得这样做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一颗220u的无极性电容比较贵,而两颗470u的电解相对比较便宜……

网友E:
LS说的对,另外电容反接时,还是呈容性的;电容反向也有耐压,只是比正向低的多,只要不超过耐压就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俺觉得这样做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一颗220u的无极性电容比较贵,而两颗470u的电解相对比较便宜…… ...

谢谢您的答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S说的对,另外电容反接时,还是呈容性的;电容反向也有耐压,只是比正向低的多,只要不超过耐压就没问题。 ...

嗯,那么请问,电容反向时耐压有多大?我测试的数据看来,反向电容还没有击穿。为什么正反向电容两端电压都一样呢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嗯,那么请问,电容反向时耐压有多大?我测试的数据看来,反向电容还没有击穿。为什么正反向电容两端电压 ...

电容反向时耐压有多大,我不知,你可以自己试试嘛。按我的理解,电容反向串联可以用在低压场合,在这种情况下,电容值与正向时差别不大,所以电容两端电压相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容反向时耐压有多大,我不知,你可以自己试试嘛。按我的理解,电容反向串联可以用在低压场合,在这种情 ...

感谢您的答复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电容反向时耐压有多大,我不知,你可以自己试试嘛。按我的理解,电容反向串联可以用在低压场合,在这种情 ...

电容反串联用在高压的场合时,只需要每个电容并联合适电阻和二极管

网友C:
当无极电容用

网友G:
电容反向通电时当成短路看,所以相反极性串联就可以当成一个无极性电容用了。

网友H:
为什么要串呢,滤波??
我看到很多处理交流小信号都喜欢这样干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电容反串联用在高压的场合时,只需要每个电容并联合适电阻和二极管

并联二极管可以理解,电阻起什么作用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电容反串联用在高压的场合时,只需要每个电容并联合适电阻和二极管

同问,电阻式衰减的作用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