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神一个问题

楼主(2013-04-10):
比如说 单片机上写程序  4X4键盘控制数码管 1602
怎么实现  在单片机上按下0-F任意一个键  在PC上都会显示对应的值呢

网友A:
扫描按键,然后送显。

楼主:
大神 你能具体点说吗  我不是很懂

网友B:
大神告诉你,如果这个问题对你太复杂,就先找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来做,不然除了人家帮你做之外,别无他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神告诉你,如果这个问题对你太复杂,就先找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来做,不然除了人家帮你做之外,别无他法。 ...

额     对于大神呢 我有一个4X4控制数码管 和1602的例程   不知道大神能不能帮我加上串口呢  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例程

网友C:
加上串口也不复杂啊,t1做波特率发生器,开通串口中断,写中断程序就可以了

楼主:
大神 我要求是  单片机按0-f任意一个值 在上位机上都能收到显示对应的值 。
反之是一样的  应该就是在键盘扫描后面加发送把 但是我不会加。。

网友D:
1.让1602能显示
2.扫描按键在1602上显示
3.调试串口,任意发一字符到PC上显示(用串口助手之类的工具)
4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  case 0xe7:   key_manage13();display(12); printf("12\n");  break;   我的键盘扫描差不多就是这样写的
能显示     不能发送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case 0xe7:   key_manage13();display(12); printf("12\n");  break;   我的键盘扫描差不多就是这样写的  ...

看下你的printf是怎么发送的就可以了

网友F:
额,试试网上去找个串口通信的例程学一下。
之前的扫描和液晶功能都不要,只要实现数据上传。
完成后,调用进去调试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这个牵扯到键盘和串口编程,你得说清楚你哪个地方有问题,否则这个程序比较长,很难给你说清楚啊。

网友H:
哈!四楼回达的很精典!……

网友I:
自己买本入门的书看看,如果看不懂那就趁早转行为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