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教 放大电路改成不带放大的电路

楼主(2013-04-10):
我之前的电路是带放大的,现在想用一款传感器它本身就是带放大的,我想把电路改动一下。求指教!最好能给我发个成功的改动后的电路图。

楼主:
比较急!求高人给指点,让我观摩借鉴一下!

网友A:
把你自己的图放上来,
最简单的就是改运放参数 放大倍数改为1  变为跟随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自己的图放上来,
最简单的就是改运放参数 放大倍数改为1  变为跟随器

好的,谢谢!等下我把图放上来.....我还想问一下这样改的话跟传感器自身的放大倍数有关系吗?需要知道传感器的自身放大倍数吗?

网友B:
上图,都不知道图咋提供方法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图,都不知道图咋提供方法呢。

好的,谢谢。我下午上图.....

网友C:
跟随啊哥哥

网友D:
把运放放大电路改成跟随电路就可以

网友E:
如果内部带放大的话,那么你就取消掉外置运放。(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运放放大电路改成跟随电路就可以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内部带放大的话,那么你就取消掉外置运放。(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) ...

3Q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3Q

这你得看源阻抗,不要贸然行动哦~!!

网友G:
电压跟随器。。。

网友H:
用线直接接过去吧;P

网友I:
这是什么世道?你这不是搞破坏么?你的情趣怪怪哟!……

网友J:
如果传感器的输出驱动能力还可以, 一根跳线就解决你的烦恼了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如果传感器的输出驱动能力还可以, 一根跳线就解决你的烦恼了

你好,输出驱动是那个参数体现?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输出驱动是那个参数体现?

传感器资料一般会写输出电阻和最大输出电流一类的参数,你可以看看你的资料:lol

楼主:
结贴给分,结不了贴....什么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