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总线

楼主(2013-04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总线可以理解为一种时序上的规则,不论是普通I/O口还是硬件总线,都是通过达到时序上的规则来通信的。
说的有点乱,不知道能看明白不。
建议直接搜索下IIC的程序,看看就能理解了

网友B:
如果单片机有I2C模块接口,直接设置寄存器就可以啦;单片机中没有I2C模块,要用模拟的时序,读取数据

网友C:
打个比方IO口是一本书,而I2C就是书中的文字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