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UC1843该怎么用?或者求高手推荐别的芯片

楼主(2013-04-10):
最近在做一个太阳能充电器,输入25~36V,输出40~60V可调,现在只希望能做出一个可调占空比(0~100%或者0~50%),频率最好在100K左右(要求不高),的PWM产生电路,驱动5V的MOS,现在手头有UC1834,UC3842,UC3845,有没可能搭建出PWM产生电路?不行的话求高手推荐一个电路,谢谢了。

楼主:
有没有人能帮我?大家是怎么设计这种电源的?

网友A:
可以啊,搭个BOOST,反馈搞个电位器。。。

网友B:
手册上有推荐电路的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