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的铺铜问题?

楼主(2013-04-10):
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进行铺铜铺到64%的时候死机,然后出现下图现象。

请问是什么现象,怎么解决??

网友A:
盗版软件问题,我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在DRC的时候也经常会这样,重新再弄一次就行了,用盗版软件就是这样,呵呵,接受就行了。

楼主:
重启软件,重启电脑,重新安装都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