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源表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3-04-10):
DC 纹波可做到0.1uA

20mA输出

20mA输出

楼主:
输出电流0.001~2000.000mA;
测试电压:0。0001~200。0001V(4线制);
输入阻抗:》10G;

20mA

20mA

板子

板子

20mA输出接100欧电阻

20mA输出接100欧电阻

网友A:
希望能够再接再厉~,如果没看错用的是压模电阻配合VREF和OPA完成的电流输出,图不是特别清楚,我瞎说两句啊~说错勿怪

楼主似乎不爱用分立器件用JFET之类的器件,好像都使用了pickering磁屏蔽的继电器~感觉很耗电啊~哈哈哈~

另~以后可以多讨论~这玩意我小小的有点熟~还有34410其实还是弱了点,要的话我可以借你个吉时利或者爱德万试试~

我在上海~

楼主:
量产阶段都用EE电阻(10元以上),电路用OP97+JFET+驱动,全模拟电路搭的。
对响应时间、寿命等都有要求的,所以必须用好的继电器。
吉时利2400已经买了,最近就要到。
高要求买,低要求自己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希望能够再接再厉~,如果没看错用的是压模电阻配合VREF和OPA完成的电流输出,图不是特别清楚,我瞎说两句啊 ...

给个联系方式,说不定认识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给个联系方式,说不定认识你

;P联系方式都在签名档啊~~

邮箱我也留一个吧,25058912@qq.com

网友B(2015-06-06):
这高端贴竟然没人水!!!

网友C:
楼主做的太高端了,我最近在DIY一个电流表,目标是能准确到10uA级别,采样电阻是0.05欧姆水泥电阻
你是专业的,所以就说关键吧,ADC是用的ADS1211(23位),电压源是REF2401(TI的),运放用OPA2227
楼主看我选的芯片能行吗?
今天用ADS1211的自带基准测试一下,输入接模拟地,5V量程,算出来的电压值有20uV的偏差抖动,打算明天加上REF2401基准试试。
用示波器测ADS1211的自带电压基准噪声较大。

网友C:
由于我不是做仪表行业的,对仪表没啥研究,希望得到楼上两位高手的指点
目标自己做一个精度稍高一些的电流表
手上两个万用表,一个胜利100元的,虽然有uA挡,但感觉误差挺大的
还有一个fluke115C,没有uA挡,
个人DIY用,34401买不起
平时测电压用万用表已经够了,就是有时候测一下板子的待机电流,都是1mA以下了,希望能更精准点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输出电流0.001~2000.000mA;
测试电压:0。0001~200。0001V(4线制);

你是否电表的功率源和标准表吗?还是通常应用的电表用源和表。源能输出KW级的电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是否电表的功率源和标准表吗?还是通常应用的电表用源和表。源能输出KW级的电流吗? ...

你们那种是大功率的,我们做小功率的;

对精度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,集成电路测试设备上用的;
有的要输出 PA,UV信号;

网友E:
这种仪器有些搞头,小电流有效分辨力的突破是难点,不好搞啊!小电流时负载的等效电阻必然很大,current_out端口上呈现高阻状态,极容易受外来电场干扰,据说Keithley的源表是用的锁相放大器,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F(2015-07-08):
这个很N的说,楼主有更详细的么 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做的太高端了,我最近在DIY一个电流表,目标是能准确到10uA级别,采样电阻是0.05欧姆水泥电阻
你是专业 ...

这个精度关键看你的量程是多少的了,200mA精确到10uA还勉强,20A精确到10uA就难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