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AD的采样率啊?

楼主(2013-04-10):
我现在就是不懂在选择AD的时候采样率要根据什么来选择?

网友A:
看你产品需要的实时性啊,还有主要好CPU速率是否跟的上,最后实际时能慢就慢点,速率快了,数据不好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产品需要的实时性啊,还有主要好CPU速率是否跟的上,最后实际时能慢就慢点,速率快了,数据不好控制 ...

我要采的是一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,要不停的采信号,我的采样率大概应该选多少?

网友B:
两个字“精度”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要采的是一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,要不停的采信号,我的采样率大概应该选多少?
...

采样的速度取决于你的CPU的处理能力,和采样率毫无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