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扩展输入口

楼主(2013-04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6片HC165, 3根IO就OK

网友B:
看情况了,如果只是想区分高低电平的话,在电压大小允许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来AD采样区分,当然165来扩展IO口也是个不错的办法,价格也不贵。不过一个就要3个IO口,就想不通了,一般单片机不就一个串口嘛,应该需要模拟扩展口吧或楼上支招....

网友C:
记得有人做过用几个IO口读取20多个按键   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D:
PCA9554,I2C扩展GPIO,一片扩展8个GPIO,
一根I2C总线可以挂8片,即实现2个GPIO扩展出64个GPIO,
LZ需要48个GPIO,只需6片PCA9554即可以

网友D:
做过一个应用,需要扩展了80GPIO,即用该芯片实现

网友E:
用165,,采集

楼主:
谢谢各位!以前没发现165这芯片,看了资料确实蛮不错 可以级联,3个IO口足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