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ADC多通道采集会顺时针影响

楼主(2013-04-10):
在用STM32的adc,9M采样时钟,12.5+1.5采样周期,会发现通道之间采样的数据会顺时针影响,即1通道会影响2通道,2通道会影响3通道,但2不会影响1通道,共采6路,6会影响1。当把采样周期改为12.5+13.5时,情况好很多。

网友A:
正常现象。1.5采样周期时需要信号源的内阻更小,关于采样周期跟信号源的内阻的关系 可以参考STM32 datasheet的ADC部分。

网友B:
呵呵   这可能就是这个单片机的特色   呵呵

楼主:
切换通道时,定要先关闭ADC,否则后果很诡异

网友A:
STM32 AD切换通道时,不需要关闭ADC。其实论坛里很多人用STM32 AD,切换通道时都没有说需要关闭ADC。
LZ说的现象对任何SAR(逐次逼近型) AD都可能存在,2个办法:减少信号源内阻,或者增加采样时间。

网友C:
同意2楼的分析.
简单的办法, 把 1.5 采样时间加长试试. 能解决问题的

楼主:
嗯。。。LS的做法貌似只能解决我前边所说的串扰问题哦,当ADC由采集1-6通道变为1-2、3-4、5-6通道,且按例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的方式存储,且切换比较频繁的话就会出现1通道的数据移到x通道了,且此现象无论软硬重启都不会恢复正常,当我采取每次切换前先关闭ADC的做法,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哦
·

网友D(2013-08-31):
考虑使用关闭ADC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