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驱动问题

楼主(2013-04-10):
请教,我是用STM32 做控制松下A4伺服控制器,电路如下图,位置半闭环控制,定时器翻转IO口做脉冲,使用中发现问题,就是我发100个脉冲,在伺服驱动器显示总脉冲数不是100个脉冲,有时多,有时少,电机转的位置也是不一定的,我观察了好象是有时一个脉冲波驱动器会响应2-3次,有时正常,象是干扰,请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下,谢谢。

如上图,24V接PULS1 ,第七脚接PULS2,一开始还以为驱动器是坏的,后来又买来一个还是这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