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智能小车的减速C程序

楼主(2013-04-10):
下面是我的知能小车的一个前进和后退程序。现在我要实现循迹和避障功能,但发现其速度太快,无法实现循迹和避障功能。所以想求一个适合于51单片机的减速程序。望这里的高手专家行家不吝赐教。
下面是我的小车程序,哪位只要给我改一下,或提示一下就可以了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说明:IN1->P10 IN2->P11 ENA->P12
                  IN3->P13 IN4->P14 ENB->P15
                  控制电机正转、反转、停止
编译环境:keil4
MCU     :STC89C52RC
时钟频率: 11.0592MHz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IN1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控制引脚定义
sbit IN2=P1^1;
sbit ENA=P1^2;
sbit IN3=P1^3;
sbit IN4=P1^4;
sbit ENB=P1^5;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z) //延时毫秒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z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120;i>0;i--);
        }
}

void FORWARD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两电机正转
{
        ENA=1;
        ENB=1;
        IN1=0;
        IN2=1;
        IN3=0;
        IN4=1;
}

void BACK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两电机反转
{
        ENA=1;
        ENB=1;
        IN1=1;
        IN2=0;
        IN3=1;
        IN4=0;
}

void STOP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停止
{
        ENA=0;
        ENB=0;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WARD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
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
                BACK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
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减速与你使用的硬件密切相关,要看是什么电机,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。

网友B:
ENA ENB用PWM控制就能控制速度

网友C(2013-09-24):
把输给电机的电压降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