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6.9 原理图文本框自动换行会导致画面更新变慢

楼主(2013-04-10):
  大家不知道遇到过没有?如果将原理图中插入的文本框(Text Frame)选中文字“自动换行(Word Wrap)”会导致画面更新速度变慢。
  我的机器配置本来就低,就尤其感觉明显,特别是放大、缩小窗口时,CPU占用率急速上升,感觉画面停顿。取消文字自动换行后,画面更新速度又恢复正常。现在我只好预先手动将文字换行。如图:

网友A(2013-11-09):
你好,应该是你使用了中文输入法的原因,你将文本框的内容换成英文就可以解决了,即使采用自动换行也不会出现更新慢的问题。